DV2000外界正常,内接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1-12-08):
  前天接了台DV2000的机子,来时现象,内接有背光不显示外界花屏,这机子的问题多是显卡,就直接让客户更换芯片,客户一看价格也不贵就同意了。接下来就是换显卡了,换了个10年测试版的631,完事实机故障还是一样,看花的现象比较均匀应该是显存,就换了对显存,显存换完外接正常,当时心里还挺美,接下来内接一实傻眼了,还是有背光不显示,赶快找了快好的板子测试屏。。可以亮,那就还是主板的问题了,就有换了快显卡装机测试还是有背光不显示。        检测屏借口的供电,LCDVDD_S0 LDDC_DATA 42
LDDC_CLK  BLON_OUT等都正常,     另一面的阻值也一样,就是2到9脚开机是1.6V      12到19脚开机是0.6V不知道对不?对的话还要差那。没有思路啦,那位大侠伸出你那大手抓我一把。。。。

补充内容 (2011-12-9 12:33):
我已经仔细测量了,屏线借口的供电都正常,BIOS已经换过,实在不明白是哪的问题,难道还是显卡?运气不会那么背吧。。。。。

补充内容 (2011-12-9 17:55):
板子终于亮了,在这里感谢下  方文正X0 大哥,  经过一番磨难在方文正X0大哥的指点下,终于找到问题,L4这么一个小电感的损坏居然可以导致不显示,,我看了下图L4出的这个ID8V-SO ,看了半天实在不明白这个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1-12-9 17:56):
有那位师傅知道的,讲解下。。

网友:
上次我修过一个DELL的笔记本 原来是603的显卡 虚焊花屏了 我换了个630的上去 本屏无显示 有背光 于是我又换了个631的上去 还是一样的。。我自认为重做的时候做的很完美 于是又把它原来的603做上去 居然亮了 这个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还是换它以前的看看

网友:
你把那个旧的装回去看看能好吗??现在有好多芯片都是假了,,装了会出现很多麻烦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换新的芯片也出现跟你这种差不多的问题.外接正常,就是内屏显示花屏.

网友A:
好多芯片都是打磨的。。楼主买时要小心。。

网友:
我也遇到过让客户换板了!很期待结果 LZ修好告诉一声

网友:
显卡问题,没焊好

网友:
屏上的3.3V上来了吗??

网友B:
测试芯片  有几率出现买来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 换个显卡在试试吧  要不就查查GPIO吧

网友:
额还有这样的下次换了可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芯片  有几率出现买来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 换个显卡在试试吧  要不就查查GPIO吧

我已经换过一个了,在换亮机的几率有多少,这板子上BGA好多会了,在换。。。

网友:
再做一次显卡看看吧

网友:
屏线看了吗

网友:
我用一块好的板子可以点亮屏,证明上部分都是好的,问题还是在板子上。

网友C:
看一下L4和L5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屏跟屏线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跟屏跟屏线没有关系 测了是好的

网友:
我以遇到过,,换上他自己的就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芯片都是打磨的。。楼主买时要小心。。

购买的11年改良的全新显卡芯片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 确认了显卡不是假的

网友:
楼主,,又要捡到钱了,哈哈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L4和L5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

看了下L4,L4不通,换玩好了,真是太感谢了,大哥神人也,对了大哥问下 L4出的那个   ID8V_SO是什么信号。。?

网友:
通病是显卡 我是菜鸟 学习了

网友:
线的问题 屏幕的滤波电容问题吧

网友D:
不会这板原来就是L4电感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这板原来就是L4电感坏的吧

这板子原来显存肯定坏了,显卡应该没有坏,我看了 L4的ID8V_SO是从显存发来了, 加上原来焊了下显存就不花了。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坛子里还是有高人的

网友:
这是DV2000通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