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1-12-08):
我有一块主板怎么样都不机,短接也不行,后来去摸摸主板上的芯片,有一个稳压器好烫,是在内存旁边的,电压是紫线供给的,板子时PCILOCALBUS的

网友:
那就拆下更换啊,还要查下各路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那个烫手有可能是坏,也有可能是它的负载有短路

网友:
我拆过了,换过了还是不行,IO也换过了,没有用该换的都换了,怎么办

网友(2013-01-04):
查CPU,内存供电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