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时序图怎么看

楼主(2011-12-08):
     请问下这个时序图在待机的情况下应该有哪些电压,从哪个开始是按下开机键才有的,求助,谢谢,顺便提一下AUX_PWRGD这个信号在待机的情况下就有了,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SB_PWRBTN#信号在待机的情况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按下开机后有什么变化,谢谢。。。

网友:
pm_pwrbtn#之前应该都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A:
AUX的电压在待机就有了。这个PG是应该有的。PWBTN 貌似是 低高低的跳变 这个图很明了了啊

网友B:
那+3.3VS为什么还没产生,按照时序顺序这个不是先产生再有后面的吗,还有是不是按下开关才有+3.3VS和后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X的电压在待机就有了。这个PG是应该有的。PWBTN 貌似是 低高低的跳变 这个图很明了了啊

还有这个SB_PWRBTN#信号是以电压形式出来还是其他波形形式出现了

网友:
没人告诉小弟啊,高人都到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3.3VS为什么还没产生,按照时序顺序这个不是先产生再有后面的吗,还有是不是按下开关才有+3.3VS和后面 ...

应该是先有+3.3vs 然后1.8 0.9 1.2 sb_pwrbtn# 待机是低出发瞬间高10ms 然后低

网友:
按时序修机子,一般倒查法比较好,有时有些机型有一些稍微改动的话,时序图也不见得是完全对得上,一般后面的正常,它之前的就正常了,别纠结!目的是亮机

网友:
SB_PWRBTN#之前的是待机电压  而且是高电平 有的开机键不需要上拉电阻  电压时有EC工作条件正常后发出的  你这个图纸好想是大众的 神舟 和海尔 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