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M280无声音维修一列

楼主(2011-12-08):
一开始机器 不是我接的,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同事接的,听说来的时候是掉电,同事清理风扇,改了风扇长转,以后还是掉电,于是就换了一个U,很老的,AMD775的,测试OK了,还给客户,客户拿回去用,一两天就回来了,说没声音,于是他有看是驱动打不上,认不到声卡,于是就装系统啊,换了好几个版本,还是不行,他就把声卡,功放芯片都订了一个,之间隔了好几天,订回来的芯片装上还是一样的反应,都快半个月过去了,老板让我帮他看看,我就看了一下,很不想搞,看见那板子被弄成那样,我想这是单独的一块声卡电路板,肯定是找不到图纸的,先从简单的测量,于是发现他有一根排线链接到主板上面的,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把线拆开,量了一下,都是通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拆开量的时候是通的但是不一定你装上去线就没问题,因为线头哪里是折起来的,我就把线的两个头都剪掉,重新刮,用刀片,刮完以后我用502(胶水)把原本线上面的蓝色的那个贴片给粘上,应为怕线头会松,插好以后进系统声卡认到,声音就出来了。 这个机器修的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想跟兄弟们说一声,以后不管修什么机器不要乱砍,仔细一点,有些东西真的是你知道怎么做但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是呀本来做我们这行的就要养成心细、理性、还有逻辑推理、逆向思维的习惯

网友:
屏线折了,测还测不出来?

网友:
维修做的就是细心活~~哎~~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很细心啊。我这里好几个有声卡却没声音的。郁闷

网友:
插着排线直接从排线座子测不就行了吗?少哪根直接飞一根过去呗何必两边都刮开呢?费劲费刀 不过楼主细心值得支持

网友:
注意要细心啊!这种本子不好搞。

网友:
两楼说的太有道理了,很多时候就是个细心

网友:
断线确实挺难找的,特别是接确不良的,折了以后会断,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
哈哈,就是简单。高人。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AMD有775的啊 什么样的啊  有图片吗 发给我看看啊

网友:
维修本来就是一个细心的活,很多时候只要够细心很多问题可以轻松解决。

网友:
修不好的机器或者找不到思路的时候不如换个师傅修修,千万别一统乱杀,否则再给到别人的时候就没人想看的了

网友:
   排线通的也许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其实只要细心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人的问题解决了什么都好办

网友:
多维修的,逻辑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声卡没认到,之前修的这个故障也不搭边,之前是好的(顾客过了2天才发现,如果是以前坏的话想让你修,何必等2天再跑过来,这么麻烦),那这就是人为的。并且它是用排线连接主板的,那排线是第一必查的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时间发到论坛一起讨论啊,呵呵

好啊,想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看来很多时候还要换一种方法维修   不能以为找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