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问题

楼主(2011-12-08):
请教如果掉件的U2是431的话,场管的G极应该是多少V。谢谢

hjq
确定没画错U2的脚位吗?
U2掉了,场管应该的G极应该是12伏

网友(点评):
图肯定画错了,检查下!场管 还有431别画错了

网友:
因为是掉件,我找到板上的U3是一个431所以我猜U2也是。但我装了两个431上去场管G极都是12V,不知道是这个电路本来就该是12V还是我弄错了

网友(点评):
U3是431 u2不一定是431

网友:
431是了比较器供电是12V的。

网友:
谢谢哥哥,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路,谢谢了。那这个431装不装都无所谓呀因为我不装这个431的时候场管也完全导通

网友:
不装的话是12V  装的话可以拉到0V

网友A:
兄弟啊,这个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这个电路图画错了。

哥哥,教一下,关键是我画431的这地方掉了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
12V过来,经过0欧姆电阻---1K----1K,所以是6V!----------------------前提是场管没短路!

网友:
唉 还是新手 我现在看的还是蒙蒙的 多加学习了。。

网友:
你这画的看不懂      哪里的电路

网友:
,我没看懂你画的电路图

网友:
画的看不懂      哪里的电路, 来学习

网友:
看着不太熟悉!哪里的电路?

网友:
不是说显卡的电路,饿

网友:
刚开始不装是无所谓的,但会缺保护的

网友:
正在学习,期待答案。

网友:
怎么都喜欢的在纸上谈

网友:
TL431的脚位不对吧,这应该是一个保护控制电路。

网友:
按照你画的图的话,G极应该是12v!其实这就是一个431控制一个场效应管产生一个2.5V吗

网友:
脚位肯定没画错!!但饼哥说掉件应该不是431,可能是432!因为这个电路是将一个显存电压再通过一个场管降压电路。但我装上431的话并没有降压!!场管完全导通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个3三极管 接场效应管的的那个是应该是c级 下面接地是e级 但是坐标写着u2 就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