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

楼主(2011-12-08):
开机1分钟左右,还能进系统,就掉电。掉电后电流为0.0A。但是还可以在开。同样一分钟左右就掉电。散热问题已经排除,CPU换过,不插内存。也是一分钟左右掉电。
这款板是集成显卡的。
请问各位高手这款机,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论坛上好像没有这样的案例。
各位分析分析是温控IC出问题还是 北桥,SB 。出问题。
  用电池开机也是一样的。
补充:这款机南桥是AF82801IBM  现在1.5v供电 ,阻值正反都是1欧 。但现在又能开机,就是会不定时掉电。1欧偏低正常吗?一般都是8欧-10欧

补充内容 (2011-12-10 17:42):
南桥电路问题,已经修好。

网友:
怎么没高手,老手指点一下,新手的。

网友:
自己一顶在顶

网友:
能进系统我认为最有可能是温控的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那几样都有可能,这个要自己慢慢分析和寻找哦

网友A:
没内存也掉那查查开关电路吧

网友:
开机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内存也掉那查查开关电路吧

谢谢!指点。我看看先。

网友B:
看看各路供电芯片公共点电压稳定不?

网友:
掉电无非就是 欠压掉电和温控掉电。。。再查查。

网友(点评):
你去过新加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各路供电芯片公共点电压稳定不?

CPU 电压 1.15V ,SB 1.5 北桥 1.02 ,内存1.5 DDR3。待机电压 3.3V  5V 也正常 。先有时开30分钟也不掉电,不定时掉电

网友C:
修过一个没修好,淘宝卖此板  320大洋。。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个没修好,淘宝卖此板  320大洋。。直接换板了

是不是哦!要对换主板就不搞了,现在商家太黑,骗钱的。

网友D:
没有一个准确到一招就把你板子搞定的案例,修板子案例参考,还得自己静心分析修之。BIOS ,EC 也留心下,还有内存第一脚。温控芯片你可以量 7 ,8脚阻值 。这种掉电的板子是比较头痛的。看看有无异常比如腐蚀,短线,发烫地方。用示波器看哪个电压是不是输出不稳当。建议找不到问题不妨先换个EC,再考虑换个北桥。做桥前尽量量信号。

网友E:
那你怎么没有想到是北桥虚焊呢?这个问题一步一步查是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怎么没有想到是北桥虚焊呢?这个问题一步一步查是
很简单的

其他信号都好像正常,有时开一天也不掉电。先加热北桥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一个准确到一招就把你板子搞定的案例,修板子案例参考,还得自己静心分析修之。BIOS ,EC 也留心下,还有 ...

修机主要还是靠自己,细心慢慢查,我会慢慢试试的,就是时间问题,不稳定的机子比较麻烦,有时用上一天也不掉店。

网友:
正反都是一欧是不是带电测试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怎么没有想到是北桥虚焊呢?这个问题一步一步查是
很简单的

但是你都没有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