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宏基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1-12-08):
      昨天接到同行送修的acerAL1916W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屏就暗屏了,我拆机后,测电源板正常,用单灯测试仪发现下面两根灯管坏了,于是换了两根灯管,装机测试故障依旧,我对自己的焊功很自信,那么新的故障应该在电压高压一体板上了,检查发现有下灯管高压供电的9962gh芯片的发热量大,板子都烧糊了,用风枪吹芯片,谁知道电源板鼓包了,没办法,改高压板,这款电源板的接口定义都给标示出来了,我在板子上找出来了12v,gnd,on/off。以为一切ok,谁知道通电后显示正常,关机亮屏。仔细琢磨了一下,又将开关接在了亮度控制上了,这回显示都正常了,这个显示器我走了很多弯路,费了多半天功夫,写出来,希望给大家帮助。

网友:
这种把开关和亮度标错了的电源板,维修过程中我就见了这一回,很少见

网友:
也就是那么几根线好办的

网友:
应该是你看错了吧?一般是不会标错的

网友:
我觉得你 也是看错了 吧

网友:
得仔细点啊

网友:
可能是标错了吧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板还敢用热风枪吹啊,鼓包也没必要直接换高压吧,把线连起来就好了,单层板线路很容易找的

网友(点评):
他应该用的外接测试的,我一般就用这方法的。

网友:
不会吧,哪灯管也坏了吗,如果也坏了,你用灯管测试时也该一闪就灭呀,因为高压板也有问题。。。。。。。。。。

网友:
什么都会有错啊,这都可以错

网友:
都是批量生产,我想应该是看错了。不过也学习楼主的专研精神

网友(2012-01-13):
又学了一例经验,难得啊

网友:
ACER AL1916W是比较特殊的电源板与驱动板,给驱动板电压是14V吧,上通用12V会白屏的

网友:
跟我的一样AL1916W  我的高压管烧坏了 换新还是发热 显示ACER就关了  最后换高压板  我没看见标错啊      我记得AL1916W有2种  一种是单排用的三星屏 二种是双排的不知道撒屏   可能有点不一样

网友(2012-03-05):
今天遇到一个  通电 但是屏不亮。。。  不可能四个灯管都坏吧  郁闷。。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
换电源板和驱动板还不行,不知道去哪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