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4-sli 板子CPU不供电

楼主(2011-12-08):
有3组个RT9618A  对比发现有一个脚位电压不对。手上没有同样的IC

网友:
测供电场管的对地阻值三

网友:
MOS管对地阻值是对地 。。RT9618a对地阻值不一样。  谁修过这机子不。。  有什么可以代换的不。。

网友:
找芯片的pdf  查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芯片的PDF网上查不到。谁有不。有的加我Q咯。。

网友:
没有。。。呵呵 换板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2012-06-07):
应该有可以代换的,我又块这个板子,老是拷文件死机

网友:
RT9618/RT9618A的PDF

网友:
直接在网上可以查到引脚定义

网友:
RT9603可以代换

网友(2014-03-17):
rt9619 rt9603可互换,PDF资料完全一样,
rt9618A资料中的第三脚定义与rt9619 rt9603不一样,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rt9603 rt9612第三脚为NC,空脚,
rt9618A 第三脚为OD,要试试看了,
其他脚完全一样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000000000000

网友(2015-05-22):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修板子最怕没有配件

网友(2017-01-03):
可以用RT9619A代,RT9612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具体是那一个芯片脚的电压不对啊,可以用RT9619A代一下试试是不是芯片问题,测量一下场效应管对地阻值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