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70C5 驱动板

楼主(2011-12-08):
有块 飞利浦 170C5 驱动板,应该是与PHILIPS  l170S6 170C6驱动板 190S6驱动板 170V7驱动板 170S5驱动板通用的,现在搞不清电源及键控的针脚定义,请高手给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电源针脚已确定GND、BRIG、ON、P_ID、GND、12V.12V、GND、5V、5V、GND

不知P_ID是啥意思,请指点。

网友:
我有一個板也是有PID。網上查不到這個是什麼意思。

网友:
P_ID是不是厂家为了使用自己的板了而专设的一个信号?已了解到P_ID是从BRIG经2200K的电阻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