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看下这个开关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12-08):
      按下开机键+5V_LDO变成  3.3V  PWRON

PWRON 连到二极管PD7,待机时PD7的C端为9V,是19V  VADAP通过
PR42转换过来的,导通pq10使之接地,拉低PR39,可是PR39的第二段没有被拉低,很奇怪,还是高电平,但是AUX_ON信号竟然已经产生,PQ11不是PNP三极管,低电平有效吗?
              还有当我按下开机键的时候PWRON 3.3V竟然对二极管PD7没有任何反应,还是保持在9V,为什么会这样,完全搞不懂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求高人指点啊,在此先谢谢。

网友:
1.你说的高电平是多少V?PR39第二段电压为5V分压.
2.既然PQ11 G级为5V分压,当然小于5V,PQ11自然导通产生AUXON
3.为何PD7没反应自已悟.

网友:
学产一下,

凤凰捏盘 -5 严禁灌水

网友A:
高电平在4--5V之间至于精确到多少我就忘了
怎么那么大的电压也能导通不太明白啊
自己悟不出来啊,高人指点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在4--5V之间至于精确到多少我就忘了
怎么那么大的电压也能导通不太明白啊
自己悟不出来啊,高人指 ...

只要高于G级电平就可导通,当然你说的4V-5V我就不懂了,按理说没这么高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高于G级电平就可导通,当然你说的4V-5V我就不懂了,按理说没这么高电压的

的确是4点几伏

网友C:
pq11的B只要比E级低就可以导通了,pd7为什么不会变因为它是一个稳压二极管,会变还叫叫稳压吗

网友:
PD7是稳压管,稳压管是反方向接的。

网友:
学习了。这问题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q11的B只要比E级低就可以导通了,pd7为什么不会变因为它是一个稳压二极管,会变还叫叫稳压吗

按开机键没反应,那3.3V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机键没反应,那3.3V的作用是什么

开机键那线路还有通到25页吧?通ec?

网友:
可是PR39的第二段没有被拉低,不就是+5v_LDO通过PR41和PR39分压了吗,分出0.75v来导通了PQ11了,AUX
_ON不就是4.5V左右了。

网友:
还是高电平,是不是4.3v?

网友:
我猜PWRON还应该接其它电路,最后作用到EC芯片,楼主只发一部分图,又不说明是什么机器,真不好分析.

网友:
1.PNP 三极管导通条件B小于E 时导通。(这里E为5V下面的PQ10导通,然后分压。所以B小于E 。此三极管是导通的)
2。PD7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所以不会被拉低。。
3。多看下资料。。基础资料。。
4。同时谢谢你提出问题。学习是相互的。

网友:
没看到你的开关触发端,建议你把图传上来好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根据图纸,AUX ON是查上电源就有的,跟开关没关系。
至于PR39是高电瓶简单的很,是因为你没真正搞明白三极管原理的缘故。
这个电路原理是这样的,一插上电源,VAADP就通过PR42和PD8使PQ10导通,在三极管的B的电压就等于
PR39/{PR39+PR41}5V。这是理论计算值大约是等于不到1V。但实际上还要加上PQ11流过PR39的电流和PQ10到通的管压降,所以是会远远高与哪个计算值的。如果有100M以上的示波器,可以很准确的册出PQ11基极的电压波形有几次跳变,波形从0-5V-3V左右很快又上升到大约4V左右。解释下这个波形的含义。从0-5是电源接上去,5VLDO产生,从5V-3V是PQ10导通的瞬间(因为PC53的关系,PQ10导通是在5VLDO已经稳定后才导通的。为什么是3V左右是因为有PQ10的管压奖)在从3V上升到大约4V是PQ11导通,从PQ11的发射到B的电流在PR39上产生的压奖和先前的电压的一个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