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门的电源

楼主(2011-12-08):
       前几天天买了个2手航嘉P4电源,额定220W,上我的主板开机居然没反应,以为电源是坏的,但用万用表测3.3V 5V 12V都正常,短接绿线和接地线也能转。测主板开机针上只有2.6V。随后又换了个朋友的先马额定450W的电源,测得主板开机针上有3.3V并能正常开机。 然后又用P4电源去带845主板能正常开机,这个真是令我郁闷啊,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又一个典型的带负载低的电源。
——换12V、5V电容,加焊大电流部分的电路。
(不排除有其他问题!)

网友:
换12V、5V电容,加焊大电流部分的电路

网友:
12V 5V 电容外观无鼓包,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有些时候外观好的但电容是坏的也有过

网友:
220W是不是功率小点

网友:
辅助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A:
你的主板要求电源功率是多少?加上显卡功率是多少?这个先弄清楚,P4电源只能用P4系列主板,双核CPU加显卡功率不够带不动很正常,不是电源本身问题。

网友:
5VSB 电容换一下

网友B:
仔细目测,有两个16V 1000UF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要求电源功率是多少?加上显卡功率是多少?这个先弄清楚,P4电源只能用P4系列主板,双核CPU加显卡功 ...

额定220W 主板双核4000+ 集成显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目测,有两个16V 1000UF电容鼓包

对!就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如果换成2200的更好。

网友:
修好了  替换成两个16V 2000UF的电容就OK了。

干得好!

网友:
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导致的     你应该测试两块主板开机针脚的电压是不是电压一样再说

网友:
这个不好说,负载能力差是进不了windows,但点亮还是可以得

可能主要还是兼容性,你的主板要求供电条件高。

这一般是打摩电源解决
就是换大功率开关管,大水塘电容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