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ntel E210882 到intel画面是时死机

楼主(2011-12-08):
急啊 求  intel  E210882   到intel画面是时死机

网友:
是 BIOS  的原因 还是 南桥的原因 啊

网友:
明显挡机了,一个个件排除一下,看看是不是网卡,声卡类的,都正常再刷一下BIOS

网友A:
  不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系统的问题吗?

开机就死 很少是系统 的问题  硬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