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开机一闪就短路

楼主(2011-12-08):
华硕P5GC-MX REV 2.02G  全集成小板开机一闪就短路,不接小四针开机就不短路,明显是CPU供电电路短路,CPU供电芯片我都换了,上下MOS管没有短路CPU确定是好的,可是还是一接小四针就短路,待机3.3V电压正常,内存1.8V,0.92V供电,北桥1.2V供电正常,请高手指导,哪位有修过同样的问题,不吝指导一下,谢谢。不光这个主板,我已经碰到好多片了,
下面上个图

网友(点评):
说了半天 voore正常不?看PWM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哥,你何不把那几个电容也秒杀了

网友:
CPU供电那还是有短路。。一点点查呗。。

网友:
这片主板论坛有PDF收一下。

网友:
不会是又穿了吧,把电源管理弄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什么电源管理,两个CPU电源管理模块到换到别的主板上是可以将CPU供电控制出来了,

网友:
查一下北桥和CPU供电的地方看看。

网友:
VTT1.2正常吗

网友:
还有串口芯片也有12V的

网友:
cpu座子短路,或者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一开机马上就关机吧?我记着有的华硕板,板子是好的,但没有上U也会一闪就关机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不一定板有问题,或不一定是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不懂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
个人说明下自己的看法,华硕的板不是说不插4针的不掉电,就是CPU供电短路,我在不长的主板维修日程中,华硕的板如果电压没有全部产生的话,也会掉电的,如你所说的,触发后,几稍就掉电了!

网友:
是不是主供电电容短路了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没修过,静候结果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毛病,华硕M2N68,最后是cpu挂了,换CPU好了。

网友:
CPU供电异常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拔掉独立供电就不闪,北桥短路也会这样的。

网友:
你具体量一下看看是不是短路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主供电从芯片AP坏了  换了就行了

网友:
量一下CPU芯片的静态阻值呗

网友:
CPU周边元件全换掉

网友:
拆MOS管,电源管理芯片,在不行就有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打一下芯片组供电阻值,核心供电阻值,问题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了

网友:
只有先打阻再判断了!

网友:
来自: 上海
mos管坏了...............

网友:
华硕板CPU供电短路是通病,每次都没搞定,哎呀!

网友:
IO 遇到过坏IO导致小12V短路
的

网友:
静待佳音。看看怎么修。cpu附近供电出问题。楼主多查查其他的条件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了Q1 ,GS短路,而不是DS

网友:
把表笔放在 下管上 开机 看看那个瞬间12V 就换他的上管

网友:
这板子短路最难查,有些时候,是小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前面看到一个好像加焊南桥就好了。说是CPU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