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死机?

楼主(2011-12-08):
不入系统就死掉 重启无显示   碰内存旁  AD3290 芯片会断电  内存 显卡换过

网友:
等待 高手  帮你顶个先

网友A:
电容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点评):
麻烦楼主告诉我什么现象属于电容漏电

网友:
先外设换了试如CPU 电源之类的。

网友:
先把外设硬盘,光区,键盘等拔了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漏电的现象!

查不出来…

网友B:
从新启动电流跑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新启动电流跑多少呀

有显示,就是死机

网友:
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外设去了看看   供电 桥  仔细查

网友:
  测试卡 跑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