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暗屏

楼主(2011-12-08):
如题,R400开暗屏,进WINDOWS 后,暗屏也没有了(无显),外接显示器正常。求解
Windows

网友:
是不是休眠起作用了?

网友:
这个机子 哎 你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
昨天我也遇上个R400暗屏
结果我一烙铁下去把那个保险搞掉,然后多弄了点锡拖了拖就好了!
连主板都没用拆来!
就在屏接口左面,一个电容挨的一个保险,保险上写个F!

网友:
背光亮没有啊 这可能是LCD的灯管 高压板 主板

网友:
4楼的正解,保险烧了,通病

网友:
貌似发错地了啊? 兄弟!不过这个毛病确实是通病!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都没遇到过屏上保险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灯管是好的!

网友:
在屏接口的正下方中间又一个小保险绿色的F ,拆掉更换就好,没有一样大的保险建议用0欧电阻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