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晶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12-08):
传图

y4是没有的

网友:
板子上这个Y4本身就是没有的,

网友:
这是谁的晶振?ec?

网友:
这个晶振应该是要有的吧...

网友:
遇过EC没有外挂晶振的   不过那是很新机机器   926这样的EC  应该还是要的吧
   会不会是上家修过给拆掉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晶振左端CRY1接芯片122脚,右端的CRY2接芯片123脚,芯片供电正常晶振就可以工作了啊.

网友:
它用的是南桥的SUS_CLK,所以这个晶振就不用了,

网友:
看有没有触发,可以量SB晶振,EC晶振,开关角电压

网友:
晶振分一个输入脚一个输出脚,当输出脚输出大约0。4V左右的电压给到晶振,则晶振会内部开始起振,当到像适时的频率后(本篇为32。768M)之后,会送到输入脚,则所需要频率的芯片则会开始被振荡,这就满足了供电时钟复位中的时钟了

网友:
应该是由南桥的时钟过来的,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