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有什么区别?分别管理什么?

楼主(2011-12-08):
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有什么区别?分别管理什么?    坏哪方面找声卡芯片    坏哪方面找功放芯片

网友:
声源和声源再放大。

网友:
个人理解声卡就是处理信号,攻放就是放大信号

网友A:
喇叭是哪个管理呢???笔记本的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是哪个管理呢???笔记本的喇叭

声卡产生声源,经过功放放大,喇叭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声卡产生声源,经过功放放大,喇叭输出,

如果喇叭没声,耳机有声,一般都是功放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喇叭没声,耳机有声,一般都是功放有问题

外接耳机有   内置喇叭 没有  除了喇叭是好的外  怀疑哪个芯片呢???什么时候才怀疑到声卡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耳机有   内置喇叭 没有  除了喇叭是好的外  怀疑哪个芯片呢???什么时候才怀疑到声卡芯片呀

这个需要到实际电路中去测

网友C:
笔记本喇叭就是攻防芯片管理;功放芯片的音源是来自于声卡芯片;

网友:
声源和放大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喇叭就是攻防芯片管理;功放芯片的音源是来自于声卡芯片;

什么故障考虑到功放   什么故障考虑到声卡??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耳机有   内置喇叭 没有  除了喇叭是好的外  怀疑哪个芯片呢???什么时候才怀疑到声卡芯片呀

你说的情况,1,看声卡芯片有没有对功放芯片输入,,基本上都是功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考虑到功放   什么故障考虑到声卡??哪方面

笔记本喇叭没有声音,外接耳机、音箱有声音就考虑功放芯片;外接都没有声音;就考虑声卡啦。

网友:
也差不多屯!!!!!!!!!!!!!!!!!

网友:
两个芯片都互相工作的  你说喇叭没声音只能自己看图纸慢慢测试电路了

网友:
有点难判断了·······

网友:
功放就是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