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主动式电源还是被动式电源?

楼主(2011-12-08):
如题,如何一眼判断是否会主动式电源?HP DPS-350TB E这款台达代工的电源,是否为主动式的?

补充内容 (2011-12-14 09:48):
在下面上传了图片,各位看看是否是主动式的。

网友:
被动PFC是一个工频电感器,利用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可以大幅降低电网干扰,同时提升功率因数。
在电源的盒子里会有一个大的电感。主动PFC其实也需要电感器:高频感应线圈,由大功率开关管控制,动态反馈跟踪,实现很高的功率因数。在电路板上会有以一个pfc控制集成芯片为核心的pfc电路。

网友:
谢谢!
我买过两个新的主动式电源,一个超频3,一个全汉,感觉里面挺空的,后来买了个二手的HP电源,卖家说是主动式的,是台达代工的,里面用料很多,用手机照了两张相,但在大了,发不上下,次次压缩一下发来给个位看看。

网友:
大家看看我这个电源是主动式的吗?

网友:
1.老式非PFC电源,没有大电感。
2.标准PFC电源,有一个大电感。(冒牌PFC电源,有一个铁疙瘩。)
3.新式主动PFC电源,有PFC芯片及电路,没有大电感,只有一个较小的电感。

网友:
看图感觉是台达的产品。量下大电容的电压就可知道是主动式还是被动式PFC。台达是不会用被动式PFC的。

网友:
是台达的产品
但上面的长条小板上,没有芯片。不知是否是主动式。

网友:
主动式的PFC电源大电容上电压380V被动式的300V左右

网友:
芯片应该在底板上。或者看大电容的耐压,如是450V的,肯定是主动式PFC。

网友:
小弟,问一下LZ主动式电源还是被动式电源,这个参数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
什么是PFC

网友:
一般主动式的只有一个大电容,被动式的有两个大的电容

网友:
老电源,没有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