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 T-M LE V2 无复位

楼主(2011-12-08):
华硕M4N68 T-M LE V2 无复位,检测卡Reset灯常亮,点重启键也不行,用螺丝刀划开机排针,不一定划到哪个针,就有复位了,可以正常开机,一断电,就又不行了,再划又可以开机,请问下是哪的问题 ?还有音频插头的铁壳不与地相连,其它的铁壳都可以。
华硕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换个I/O 试试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