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屏接口无VCC3P电压,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1-12-08):
IBM T60 屏接口无VCC3P电压,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VCC3P是从U61发出的,,这个VCC3P需要什么电压,,U61的27脚下才会发出来呢,,

网友:
屏经的些试没有。主板上 的保险有打没得。

网友:
屏保险个都量了,,没有坏,屏上半部分一起换的,,,换上别的机器点那个屏就可以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