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做显卡后,没有1。8V

楼主(2011-12-08):
IBM T60做显卡后,没有1。8V,,开始这个机器就是死机与画屏,,也装不系统,,,1。8V供电芯生换过,,供电芯片REF电压也没有,,现在要查些那里呢,,1。8V对好板量了阻值是一样的,没有短路
芯片

网友:
看看显存和北桥有没有爆珠。

网友:
对。可能是北桥爆珠了。。。

网友:
北桥没有爆珠,保护的很好,,1。8V是在内存这边,,在显卡旁边都没有爆,,,,何旷最里面去了,,

网友:
T60不清楚,T61好像有个电感用表打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