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12-08):
我有一个biostar G31-mt 的板子,问题是USB和PS2都不能用。。但有电流输出。就连bios也进不了,因为无论USB 或 PS2键盘也不能操作。。。这个要怎么修?我不要换板。。

网友:
  时钟  数据脚的电压正常不  阻值    可以跑线看进到哪里 是串口控制芯片还是 I/O

网友:
能正常上电不 ?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较多!

网友:
换桥吧   这毛病我遇到过很多回

网友:
两个都不好用 桥的几率大点

网友:
I\O和南桥。。

网友:
换个接口看看!!!!!!!

网友:
5V有吗,有的话可以先换个IO试试,不行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桥了.

网友:
南桥是GB的吧  建议你直接换南桥

网友:
先查一下数据、时钟信号有没有,再去决定换哪个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I/O和南桥的问题最大了~

网友:
也许动一动主板上关于键盘开机唤醒的插针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跳线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先清cmos再说  电池卸下来 然后跳线

网友:
试了。。。都不能。。。

网友:
更换IO试试

网友:
供电 时钟 数据都正常就换IO噻

网友:
IO或者南桥

网友:
可以先考虑对地排容短路,其次是换IO,在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