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30不开机,板号:LA-3961P

楼主(2011-12-08):
手上有台海尔A630机子,板号LA-3961P,965芯片组,触发后电流跑到0.425,CPU核心电压0.86,VID电压1.05,CPU复位1.1V,迷你PCI插槽第22脚复位3.3V。经过多次触发开机,发现了一个小问题:有时触发后电流可跑到0.624,此时CPU的核心电压可达到1.15V,其它电压和信号没有任何改变。测EC KB926QF第4脚LPC FRAME#没有波形。南桥已经换过一个了。一直不亮机,头大了,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补充:刚把CPU的供电芯片ISL6262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还把CPU座子加焊了一次。唉!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