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08):
这机器试过了是屏的问题,一开机就这样慢慢会变成白屏。大家看下这屏什么问题还有没有的修啊

网友:
测一下屏上面的电压了,看正常不

网友:
真是屏的问题那个一般人修不好啊,要专业设备才行

网友:
外接看看同样问题的话就是显卡。不一样的话就是屏和高压的事。还有灯管

网友:
换个把 修太麻烦了 弄不好屏报废 客人跟你闹反而麻烦

网友:
正在试呢,看来是没的搞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是什么屏啊     如果是LCD的话   试着换个码片试试

网友:
换屏比较稳妥

网友:
屏问题,查屏上几路电压,有可能修好

网友A:
友达的吧 。。

网友:
,我的F40机子开始也是白屏,然后就是很多线

网友:
肯定屏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达的吧 。。

MindTech  网上查了下是《龙腾光电》垃圾货,决定换屏不搞了

网友:
换屏测试下·····

网友:
我修个神舟的,跟楼主说的一样
开始正常,然后就白屏,然后就线了

网友:
换屏吧,省心啊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肯定是屏幕驱动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要修的话把屏上面几个芯片换下,不过建议换屏,省的麻烦

网友:
报价换屏吧,这个不好搞的。

网友:
根据经验判断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掉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换屏看了下 一样 然后就显卡了

网友:
我看你这个像是屏问题。你外接什么反应正常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现象友达的常见到。屏本体坏,我换过主芯片,不行的,还是换屏吧,

网友:
这是液晶坏了 换吧

网友:
换屏试试看,还白的话就去检测高压主供电……

网友:
屏坏了,基本无修,修的成本快要高过买新屏。

网友:
直接换屏,也给自己省点事,后期的麻烦事也少点

网友:
先查下屏供电是不是3.3,有时候屏供电低了一点也会这样的,屏供电正常的话那就换屏吧

网友:
直接换屏多省心了,售后也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