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进水 键盘不能用 经典故障

楼主(2011-12-08):
接手一台DELL 笔记本能进系统,键盘大部分按键不能用。换新键盘一样故障。插外接usb键盘,也有很多不能用。估计这时候大家会说 EC坏了。南桥坏了之类。好家伙一点一点拆掉。裸板开机外接键盘可以用。赶紧试试原机键盘,也可以用。故障可能出在别的小板上。断电。插一个,开电试一个。插一个试一个。最后把故障定在 那调音量,播放 停止下一个,的小板上。没相机不好上图。键盘的右上角的那长条按键板。换了所有的按钮 OK . 想不到原来的进水键盘还能用

网友:
是不是造成局部短路了,这种情况还没见到过

网友:
呵呵  帖子写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A:
1420 C壳上的一些电路板经常会出问题导致键盘不能用,明显的故障现象是 按开机的时候楼主所说的调音量那一排按钮全亮

网友:
正是那样。所有的灯全亮

网友:
楼主,蛮细心的如果是我直接买个键盘换上之后不行 在慢慢分析,不是好习惯哈

网友:
  只能说细心。  如果把所有外接设备弄掉的话!USB 和键盘不能使用就怀疑南桥!
基本故障就在 EC 和南桥。要么断线!电阻损坏腐蚀。等。 主要还是细心。

网友:
努力是有回报的   楼主厉害

网友:
要是我要是怀疑键盘 ,,先订货。。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所以劝大家碰到键盘不能用的。先拿外接的USB键盘测试好了在发货。要是USB键盘也用不了的话就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兄弟,外接的USB键盘测试好了在订货

网友:
没有机器在手上  楼主说的情况还没有遇到啊

网友B:
这个会影响USB 键盘。。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影响USB 键盘。。为什么???

这是按建露电。导致EC数据出错。按键露电在显示器中常见。用表还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20 C壳上的一些电路板经常会出问题导致键盘不能用,明显的故障现象是 按开机的时候楼主所说的调音量那一排 ...

经验很重要,真是经验丰富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点评):
灌水,禁言1周。

网友:
修到过SONY的机子,无线网卡开关有问题导致无法触发

网友:
有遇到过BSU小板问题的,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遇到,实在是很实用

网友:
进水键盘一般都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