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M865T-433的开启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

楼主(2011-12-08):
请问RTM865T-433的开启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

网友:
信号名称后面带#号的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那高的是什么?

网友:
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平时是高电平.起作用是低电平

网友:
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是低电平开启  还是高电平开启?????????????????????????????????????????????????????????

网友:
低电平有效

网友:
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A:
侧过这信号··华硕的机器,没按开机键之前是低得,按开机键后变高再变低···实际的维修中我也很迷惑这低电平有效应该怎么理解,例如说SLP_S3#··带#的低电平有效,但是在开机后就一直是高电平··既然低电平有效为何一直是高电平,按常理应该是低电平,但是这里忽略了一点,低电平对新人来说感觉就是0V,即无电压,但是在电路中并非0V才叫低电平,例如说饱嗝的PMOS管要求低电平导通,但是实际测量就有9V左右的电压,那也叫低电平···所以,没事的时候多测测好板子,是至关重要的!以上只是个人观点,无误导别人的嫌疑,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过这信号··华硕的机器,没按开机键之前是低得,按开机键后变高再变低···实际的维修中我也很迷惑这低 ...

SLP_S3#··带#的低电平有效
这个信号低电平的是有效了。不过机器就要休眠了。。懂了吗?

网友:
后面带#或头上有一横线的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只要有#这个的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人家就是想知道CLK_EN#是低电平打开是高电平打开,你们搞那么复杂,初学者都被你搞糊涂了,CLK_EN#为clock enable 时钟开启英文缩写,#代表 低电平开启该信号,如果这个信号是3.3V那么时钟就关闭了。

网友:
高电平如果你量的时候,如果你用示波器打的话,会有一下低电平的跳变,也许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