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是AF82801IBM

楼主(2011-12-08):
这款机南桥是AF82801IBM  现在1.5v供电 ,阻值正反都是1欧 。但现在又能开机,就是会不定时掉电。1欧偏低正常吗?一般都是8欧-10欧

补充内容 (2011-12-10 17:40):
1.5v 供电电路电容短路

网友:
不正常 阻值偏低 烧机器

网友:
可以把掉电的原因归于此  因为阻值小了  电流就会很大   在板上面就很容易过流保护  猜测修好它机器也应该就好了

网友A:
楼主机器好了‘    别忘了分离一下哦

网友B:
你开机的时候摸摸南桥是不是很烫,一般主板1.5V没有充分放电的时候你量的话阻值是会偏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开机的时候摸摸南桥是不是很烫,一般主板1.5V没有充分放电的时候你量的话阻值是会偏小的。

南桥不会很烫。温度正常。现在正在查线路,实在不行拆南桥下了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好了‘    别忘了分离一下哦

是1.5V供电。电路电容短路。

网友:
问题解决:1.5V 供电电路电容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没想到PWM电容短路成一欧还能点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