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0.65掉电 重启——》 反复!!

楼主(2011-12-08):
查供电都正常,全板复位都有了,H_CPURST#复位也有了。电流0.65反复重启。应该是这个机型的通病,问下各位师傅们,你们是怎么修好的,有维修到此机的,发发善心。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刷个bios先

网友:
掉电也可能是不跑码所致的   楼主没办法的话   就把它当不跑码维修吧

网友:
不跑码喽 供电正常就刷个BI0s

网友:
这个机器不跑码就这样反复重启的。

楼主:
换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