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试牛刀 索尼 PCG-6r1t 集显 黑屏不显 维修一例 老鸟直接略过

楼主(2011-12-08):
板号:MS60 MP
拿到本子开机发现黑屏。

于是外接了一下,外接能亮

把屏拆开,量了一下屏线,发现屏线完好,无断线。

然后机子全部拆开,由于是集显的,就暂时不考虑是桥的问题了。

机子才开后打了一下屏线接口的阻值

阻值都是400多,阻值正常不考虑桥的问题。

然后测量LCDVCC_LVDS发现没有电压。

顺着LCDVCC_LVDS往下查

发现U33的6、7、8脚没有输出电压,C479桌边有3.3V电压,右边没有电压。
然后把C479更换掉,涛声依旧。
怀疑U33把它拉低了,然后翘起U33的6、7、8脚,涛声依然依旧

好吧,从料板上找来相同大小的元器件把后极元气件全换了,还是一样。

心想,这不存在把,接地的元气件全都换了还是不出电压。。。
一阵郁闷。。。

最后实在是没招了,把芯片给换了一个。可是那蛋疼的电压还是不出来。

然后把板子放一边,心里从新捋了捋。
心想,不对呀,要是后极有拉低的话我把电感拿掉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二话不说,拿起板子,去掉电感、上电、触发、测量、那蛋疼的电压居然出来了。
后来我又把后极的原件又从新换了一次。故障排除,上电亮机

原先我从料板上取的元气件居然是坏的。。。

真凶:

新手小试牛刀。

网友:
思路比较好,对我们来说也是个经验

网友:
你换电容时没量的啊.

网友(点评):
料板上拆下来的只量了一下有没有击穿,没击穿就干上去了。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啊,怎么能这样胡乱的一同杀?

网友:
新手能这样也挺好的啦

网友:
没事学习下,不管怎么搞修好就行

网友:
对新手来讲就得这样一步步来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继续努力

网友:
其实没有电压的时候 可以测下阻值   在看工作条件

网友:
从电路上看,C479左边电压为0时才会有LCDVCC输出,为3.3时本来就应该无LCDVCC输出的。

网友:
索尼的我一太没修好,没次修到能开机但是怎么也修不亮,望高手以后都发点这种帖子我分享一下

网友:
先打下组织,实在没办法在换。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要看下哪里条件不满足,再看看是什么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