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0的机器没电流 主板LA-4114P

楼主(2011-12-08):
接上电源和电池才能启动,但是进BIOS的话就直接关机了,不进BIOS运行一小会儿还没进系统也就自动。 单用电池的话灯闪3下, 单用供电表的话连待机的电流都没 ,刚上手翻了翻
没什么思路 寻求老师指导啊
iOS
主板

网友:
在线求解答 客户的机器,涉及到电路就没头绪了。。。。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不是进哪关机的问题,就是掉电吧

网友:
这个机子不能用电流表,换了内存cpu看过没,

网友:
查看主板上面有没短路

网友:
个人觉得问题出在饱嗝电路,仔细查查看

网友:
这个机器的冲放电芯片经常有问题

网友:
请用原装电源 支持正版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进到通一界面就关了,难道是重启吗?你怎么不仔细看看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吧,先测下公共点阻值吧 这种情况只能按个挨个排除或者用可调电测下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
这个要用原装适配器开机的,你找的适配器看电池充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