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62HA 待机0.21

楼主(2011-12-08):
客户送来一台新蓝S42 的笔记本  插电流表  待机0.21 开机不显示
首先认为是有微短路  查了好久 没查到  下了个电路图才弄清楚

在待机时
vsus一直为高电平 也就是5vsus 3vsus  1.8vsus 1.2vsus 都为高
vsus有ec发出 一直为高电平 而且到isl6227caz和tps112作为开启信号
待机时主板就有3vsus 5vsus 1.8vsus 1.2vsus 所以待机电流有0.21 当直接断开ec的106脚 vsus_on
时 待机电流下降到0.02 所以这z62ha 待机电流0.21 是正常的
后来加焊显卡ok

网友(点评):
加分,灰常神奇

网友:
这样怎么叫短路也,如果短路加焊能好么。

芯捷电脑 -2 仔细看帖

网友:
楼主神了,短路也能加焊好

网友:
强悍的人啊,这也能好?

网友:
短路还能加焊?短路只能重植了吧

网友:
只要能好怎么都行是不,我想这机子就是加焊的问题搞到电路上去了,也行,,,修好就ok

网友:
恭喜楼主又赚钱了,那这款机子应该比较耗电吧

网友:
楼猪太强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的待机是这样的   这机子显卡问题多 的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啊!有些机是这样的.我还见过加焊电容.电阻.二极管.1,5V就好的呢.修机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修笔记本就是有经验就对了

网友:
怎是一个强字 了得  独道的设计

网友:
哎呀  真强悍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这 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修到过 当时进水不开机 修好后才发现待机偏大 没管那么多了

网友:
我的机子待机是0.20,还以为是短路呢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0.21是正常的。可以说是设计的不合理吧。并且图纸看,VSUSON是触发后才出来的,但实际是待机时就出来了。

网友:
我擦,,没遇到过,会不会是EC坏了哦。待机0.21,,,,尼玛,没必要配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