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些文字维修记录(申请转正)

楼主(2011-12-08):
不通电故障
1、华硕M2N68-AM不通电,查IO的71脚 SLP_S3#不能置高 量 USB数据线有别开路,加焊南桥后修复
2、精英ECS-GEFORCE6100SM-MV1.0  IO72脚不能正常跳变 此脚位是IO到南桥的触发信号,换IO IT8726F-S-DXS后修复
3、华硕ASUS-M2N61-TVMS1.00g  3VSB、USB DATA皆对地短 更换南桥 此板熔点235度左右,桥片的金色小箭头为第1脚
4、inter-d915pdt  IO 47m182的92脚rsmrst#为低 换IO RSMRST#是开机的条件,正常是3.3V由IO内部上拉
5、ga-m52s-s3p v 2.0  it8716f-sgb103脚电压仅为2.8且无跳变,此PIN正常应是3.3V 交换测试更换WU4 W83303AG WU4会影响W83303AG,进而影响IO的正常跳变

无显示
1、FOXCONN-945gz7mc-rs2hv-v1.1 无显 PCI、IDE无复位电压DEBUG卡有时当内存供码、有时07重起,重点还是在IO,因此板PCI复位由南桥发出,查IO的时钟正常 更换
IT8718FS-CXS OK
2、HASEE-945PL天尊版 无桥供电,RT9202的关键脚位全都正常 更换RT9202后供电OK、但不跑码刷BIOS依旧,CMOS放电后OK
3、GA-MA78GPM-DS2Hv1.0 无复位 供电正常无时钟,查32.768不起振,查到VBAT没过来 重装电池 后OK,32.768KHZ不正常也会造成主时钟不工作
4、onda-a69tv1.0 当02代码 跑码过程是C1-C3-02停住,接小喇叭听无报警,按跑码过程看应该是在把BIOS映射到内存检验过程中出错 刷101版本BIOS后修
复 BIOS芯片是W39V040FBPZ,事实上昂达的BIOS大都是这个型号
5、ASUS-P5PL2 1.00G 无时钟 全板供电正常无时钟,查时钟主供电为1.6偏低,时钟的主供电是5VDUAL(事实只有通电后才有)经过1117线性降压到3.3的,更换1117后修复
6、ECS648-m7 V1.1 无时钟 QN23不良,造成时钟无EN信号,QN23 C级连接的是时钟EN,正常电压值是1.2V 换QN23 OK

网友(点评):
我给你作证,是原创的

网友:
这些都是你的经验?

网友:
经验真多啊。。。多谢分享

网友:
这些经验对于没有修过主板的人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没有图片是不会被转正的。。。。。。 因为版主跟管理要避免抄袭,

网友:
这些都是平常修板随手记的,是不是抄袭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哥给你做证,纯原创

网友(2016-04-10):
厉害楼主经验丰富,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