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双硬盘

楼主(2011-12-08):
想对硬盘重新分区,准备把上面的资料备份到另一个硬盘,找了一个老硬盘。接上后,开机不能进入Windows,只见屏幕上有几个乱码,而主板是支持双硬盘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老硬盘的问题?找个好点的试试看

网友:
是IDE的吧,看看是不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要设置主盘从盘

网友:
电源功率低的话,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要设置主从

网友:
什么英文啊?你记下来发过来看看。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也有可能是没设置好启动项。

网友:
   问题不清楚。。。。

网友:
我装双硬盘也出现过问题,先装起能用,没用一会突然机子卡起,蓝屏,启不了,认不到硬盘,要拔了从盘再断电几分钟才能再启

网友:
装双系统本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一般建议客户装虚拟机

网友:
两个方面:
1.设置一下硬盘的主从跳线

2.看一下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主板支持双硬盘不是直接插上就可以。有些主板不用设置直接可用,我的主板是技嘉785的,主板上有SATA1----SATA6六个接口,只要把主盘插到SATA1上,从盘无所谓。开机就直接认盘。不用在BIOS里设置。当然我是先升过BIOS后在装的。也行是你插的顺序不一样,或是电源不够!

网友:
没设置主从盘~~

网友:
主盘从盘设置下,再不行就是电源功率带不起来。

网友:
引导问题 单接旧硬盘试试看 可以是设置了从旧硬盘引导
如果旧硬盘引导正常 那就进BIOS 看看能不能识别到两个硬盘
若不能 那就是主从盘问题 更改硬盘跳线 直到主板可以识别两个硬盘
希望可以帮到您

网友:
变成了旧硬盘在引导?先单接新硬盘试下

网友:
主盘从盘没设置好

网友:
跳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