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 北桥容易虚焊吗

楼主(2011-12-08):
一个网吧用得盈通P43A 一批主板,是上二代和3代内存的,,基本上北桥,内存上面的供电电容都会鼓包。。更换后有时不复位,有时复位不跑码,有时跑E0,E1,内存地址数据,CPU地址数据用假负载打了都有阻值都正常,供电肯定都正常,BIOS刷过。怀疑是北桥问题,但始终压它,加热它都不管用。。。主要是大板,北桥在中间BGA容易变形做废。。想咨询下各位大侠。。上次这张板弄死不过内存最后放弃没修, 现在又来了2片,怀疑是不是北桥虚焊通病。

网友:
北桥一般很少空焊的,你这款估计像你说的是有个通病,很期待你的维修成功经验

网友:
块搞出来分享下 下次遇到就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