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主板U不工作

楼主(2011-12-08):
技嘉GA-P35-S3L 电压正常,无码,通下电CPU风扇转一下,然后自动断电重启,不断重复。
求高手指点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有短路? 测下电源各个引脚对地阻值!

网友:
电源正常,对地也没有短路

网友:
跟换cpu, 刷BIOS 再还可以看看IO

网友:
检查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