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暗屏主板问题吗

楼主(2011-12-08):
led屏暗屏主板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我这还有一个联想的暗屏,拆之前是好的,装上暗屏,现在修不了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你别以为LED是什么高科技玩意,你把它当普通高压板修就好了,VCC PWM EN 3个信号,比高压条修起来还简单,我每次都是碎屏上剪一块LED电路下来,接上屏接口上,就Ok了,还不用管大小怎么样

网友:
我遇到上网本屏上面的主供电短路还能亮机   也是屏暗   楼主可以拆屏看下

网友A:
都是升压电路的问题。把那个升压电路的主芯片换了就好了。我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升压电路的问题。把那个升压电路的主芯片换了就好了。我都修了好多台了。

确实如此 剪板也是好方法

网友:
是的,坏屏很重要啊。

网友:
没有修过LED的屏

网友:
Lid休眠信号或休眠按钮也有可能导致屏暗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发给屏的亮度信号,一般都是那没有给出,再者也可能是屏坏

网友:
这个亮度信号怎么找

网友:
背光控制信号也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启动休眠开关前后电平发生变化的就是灯控信号。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也主板坏这个情况的,我换过一个ASUS就这个情况最后是主板上屏供压不足

网友:
主板供电不足也会屏暗的,这种情况一般不多,屏亮度信号没出来和屏本身的问题较多

网友:
同意三楼,不过有的时候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