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2暗屏判定屏没有问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12-08):
联想S12暗屏判定屏没有问题,求维修思路
暗屏

网友:
既然屏没有问题那就找高压和电压喽。。。

网友:
有屏线的话代换下看看,然后就是高压的开启信号及高压条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你得要看是ED 还是CD呀
如果是ED 换屏线和查屏线接口 CD那就更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