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1909Wb显示器有时缺红色,有时全满通红

楼主(2011-12-08):
此机是因为电源插座烧毁导致此故障的,但是OSD显示颜色正常。
更换信号线,无效,检查VGA输入端,只有一个二极管击穿,但是更换无效。
测量RGB信号均已经进入驱动IC TSM5PEHK-LF-2,用示波器测量到IC引脚均有波型。但就是没有红色,偶尔也有红色,但是彩色平衡极差。
测量RGB信号各脚对地,对5V电阻均正常,三个脚电压均正常。现在怀疑是驱动芯片或是程序的问题,不知哪位老师有,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把那几个二极管全换了

网友:
现在好像不是二极管的问题,因为RGB信号均已经输入到了IC的管脚,正常。
我用示波器测量的。
二极管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因没有找到原程序和驱动板,此机暂时放弃了,
让用户改用DVI接口了。

网友:
既然“让用户改用DVI接口了。”可以使用,看来还是VGA接口电路的故障。

网友:
那位师父有这款机的程序就好了。我也有台这机子。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