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导。。

楼主(2011-12-08):
今晚上上网经常网络断开。。家里用的是无线的路由器 电脑右下角的图标没有变化还表示连接但是网却断了。。重新断开再连接下有能上了 过断时间又断网了 一直反复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了个驱动精灵也没有搜到需要安装的驱动 就升级了2个无线网卡驱动 问题依旧。。求有经验的大侠 帮忙解决下吧 小弟拜谢了
无线网
路由器
电脑

网友A:
可以上网的时候 可以打开百度 土豆之类的网页 就是打不开设置路由器的网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个路由器试试,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路由器出问题了

网友:
重启一下路由器

网友B:
最好把主线连电脑上网,看看掉不掉线,如果掉线那就不是路由器的原因了

网友:
那你直接用猫上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吗?如果你家没有猫直接是一根网线的话,那你就直接用那一根网线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换路由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