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系统装不了

楼主(2011-12-08):
前几天客户拿来说系统装不进去,一开机前面是好的跳到windows xp 这步是好的 ,在跳下去就是黑屏啦没显示啦?客户说进安全模式能进去的就是进不了系统。这样的情况我就先装一下系统看看,于是我就是那系统盘装了一下能复制完,但是解压的时候貌似好像驱动打不上去 永远停在 请稍等。。那里了就不动了也没死机。我也试过满装也不行。唉!没办法只能一样一样的排除啦  换硬盘  内存  光驱 无线网卡还是一样的没有用啊 我在问客户以前有没有修过,客户说一下修过显卡,这样啊心想会不会显卡出问题啦?于是我就先修显卡在说啦 ,做好显卡后心想这样应该好了把装机装系统还是老问题啦!我又拆机换了BIOS还是一样。这下没办法啦!各位大哥没帮帮小弟把给点思路吧!!谢谢啦!

网友:
进BIOS,在高级选项把硬盘模式设成IDE的

网友:
改成IDE或者AHCI模式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换个系统镜像,我遇到过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装一下

网友:
我纯净版的也装作啊  没有用啊 W7的也试过没有用啊 !

网友:
那还是显卡的问题,只要你说你测试过WIN7和XP的纯洁板的话

网友:
如果排除系统问题,可以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是不是显卡 还没做好?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硬盘内存的问题  你最好是查一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