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改内置

楼主(2011-12-08):
接台雷劈网卡坏的机子,换了网卡,换了网桥,死活无发送,还得不到IP,不想搞了,搞了个USB网卡,把USB接口,网卡接口去了,把网桥下了,网桥飞四根线到网卡 1 2 3 6    USB口这头飞到主板闲置的蓝牙USB接口上,飞线飞了半天,中间还烧了快USB网卡,不是超薄的机子一般都可以找个位置 放进去的,下次都这么搞了,碰到网卡坏没料,这样真是不错,不过USB网卡请选好一点的,我用的是RS9600双芯片的,双晶振的,买了一年多了,现在买的全是好差的单芯片,不稳定

网友:
发热量大,还是不行的,容易返修,如果网卡能找到,就是不发送的话,看看MAC地址还在不在,我修过一台,也是无发送,但连接正常,搞了半天,最后发现MAC地址没有了,后来换了片BIOS芯片就好了,但你要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刷在BIOS里的,有的是单独的一个24C的片子存储的

网友:
MAC 地址有哦,换个网卡收不了几多钱,料板也不多,买个网卡是不贵,运费太贵了,换了网卡还不一定好,经不起折腾,还是换USB网卡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也遇到过这样,最后刷了网卡BIOS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还是挺不错的,以前都没有这么想过,以后网卡修不好了试试

网友:
,呵呵,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USB网卡的速度不给力、用内网的时候就发现了、

网友:
嗯嗯,不错的想法

网友:
用买9块钱一个的网卡改过两三台机器了.挺好的,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手上有块新换的板 死活装不上驱动 也来这招

网友:
网卡那头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USB口啊,另一边接网桥到网卡接口的那边,好飞线,接网口也可

网卡有八根线,百兆的只用其中的四根,是哪四根的

网友C:
这样说。网卡口还是用原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有八根线,百兆的只用其中的四根,是哪四根的

1326,这个你都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网卡口还是用原来的?

当然用原来的,不然怎么要改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26,这个你都不知道吗

12 一组 36 是一组。 如果千 兆网 8根必须都要通。

网友:
我自己的一台旧电脑就是这样改的,但是那个网卡也太烂了,用有的网线还不行。还挑上网线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应该是网桥飞线到主板的原网口吧,南桥没问题的都可以这样搞的

网友:
看一下又学一招了,

网友:
刚好我也有一台薄本网卡坏的,可以学习下楼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