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显存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1-12-08):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显存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你是迅维学员?

网友:
加一下确定屏没问题!!

网友:
这种屏问题多点吧......

网友:
看着像屏有问题哦

网友:
屏线也会啊

网友:
遇到过,显卡问题,楼主,你这肯定是独显的,做显卡吧!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不像是显卡和显存,估计是屏和屏线

网友:
屏接口,屏线可能性很大;其次还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屏换过了,不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多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独显7400的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有问题的话会这样吗?

网友:
屏线没换过,我换下试试

网友:
显卡和显存相连,两者都有可能。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是DELL得老本子吗,我遇到过一个跟你这个一样的DELL老本换屏线好的

网友:
换屏线吧,90%以上是他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大些,我遇见过屏的问题。

网友:
屏或屏线有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
先易后难吧 这种问题不要复杂化了

网友:
屏和排线都检查下,没问题的话就是显卡了

网友:
屏线问题大些。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首先屏线 在显卡 最后显存

网友:
屏线问题的经典故障!

网友:
估计是屏线没接触好

网友:
看样子象地震云,估计还是天气问题

网友:
点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现象一般是屏线故障,当然 了,你是不是换过显卡后出这问题的,如果是那就换显卡,

网友:
屏线问题我遇到过可能接触不好你敲屏还会变化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屏线氧化了,或者是折了!我遇到的还比较多

网友:
像屏幕的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两边接头,都洗洗擦擦。两头插座周边缺件不?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LZ 先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看看 有没断的 或者重新 拔下来 两头都插一下。

网友:
屏线的可能最大

网友:
先排除 屏线 在考虑 显卡显存

网友:
来自: 上海
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是很大的嫌疑的

网友:
不敢肯定,有过显卡,屏线,屏都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如果有类似机子,建议先排除屏线和屏,再干显卡。

网友:
屏线的问题好像大点

网友:
大多情况是屏的问题,换个显示器试一下吧!

网友:
这种问题是屏线 直接换屏线 就能解决

网友:
有必要么,直接换个屏,不就知道是屏还是显卡了

网友:
刚弄过一个,是显卡的问题。重植就好了。

网友:
先干简单的,先把屏和屏线换一下,我已经与到个华硕的我吧屏线,重新插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住你看下,换一个显示器看下,换显卡看下决定故障

网友:
换屏线 和 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联想的独立液晶显示器 ,高压板 高压包边上的3KV电容的坏的

网友:
屏线没插好 或者氧化了 用酒精擦下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试试啊 先试显卡 再试显存呗 屏确定是好的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大家都在要结果!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从简单的做起吧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这种 现象 在液晶上面的话 百分之90多是 屏线的问题 笔记本也差不多吧? 现象基本一样 我修过东芝的 也是这种现象 就是屏线不好 外接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把屏和屏线都换了试试
反对楼主:
0.0
HXP99
反对楼主:

网友:
楼主结果是什么啊? 期待啊... 我也碰到一个这个样子的啊!!!

网友:
外接试试看正常不?

网友:
见过一台杂牌液晶说是恢复出厂设置就好

网友:
一般是屏线 显卡你吹下 不行在吹显存 温度不要调太高 吹5秒 就够了

网友:
换显卡已修复

网友:
屏线和屏的可能行大

网友:
显卡问题啊 楼主 屏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哦!

网友:
遇到过一台长城T60用的7300显卡,也是这种现象,加焊显卡好了。没多久返修,换7400T彻底解决。

网友:
什么机器呀!明明就显卡问题嘛!!但你换个屏会好!

网友:
。一个一个查嘛

网友:
屏没问题,看屏线有没有问题,如不是加焊显卡吧...

网友:
建议做显卡 极大可能是

网友:
把屏线擦擦 可能是屏接口氧化了

网友:
可用排除法进行排除(屏的可能行大一点)

网友:
显卡出现这个问题应该很少,我还没碰到过。应该是线。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看着回答太纠结了。

网友:
先把屏线重新插拔一下,把屏线问题排除了,屏线没插好有这种现象,东芝有一款型号是这个现象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原因,或者屏接口没有插好多一些。有一次遇到一台机器,屏线没有断开但是上面能看到有压痕,拉开后重新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就今年我就遇到过两次了,确定是显卡问提

网友:
屏或者屏线换下试试

网友:
接外显正常吗?重装一下显卡驱动再做显卡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换一台主机试下,还这样就是屏的问题了,
一般就是屏线生铜锈了,橡皮擦擦下就OK
不过我还见过数据线坏的也这样

网友:
遇到过显卡是这个问题的,这个反正先易后难

网友:
显卡,屏线啊······

网友:
屏比例里设的不会是16位吧?调的16位会有这现象。还有屏线松

网友:
先屏线 后显卡再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示屏问题吧,一个VGA线还的可能性比较大哟

网友:
显卡问题啊
。。。。。不过楼主已经说了,,别再跟了啊

网友:
排除法 先做系统 在换屏 绝对不是显存 显存是字花 都排除就是显卡

网友:
怎么都是认为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很简单排除法啊 找个一样的机器把整个屏换上去试试 就能排除屏和屏线 不行就做显卡 最后才是显存 《做显卡以前用洗板水把显卡。显存擦干净 。试试》

网友:
就那几方面啊,屏,线,卡,先挑简单的排出,不能靠猜测啊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不像是显卡和显存,估计是屏线

网友:
屏线的 问题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