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86-703-A2问题

楼主(2011-12-08):
昨天,我在淘宝上买了2片G86-703-A2芯片,没想到开BGA台,上部温度调215,下部调245几分钟下来搞定了,兴致勃勃开机一试,麻烦来了,只见屏幕上很多黑白小方块在闪烁,脑袋一热,心里嘀咕:是芯片不行---被人黑了!不可能啊,我买的08版全新的啊!把怀疑对象又指向了机器本身,重开BGA又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
真见鬼了,平时换BGA都没有失误过啊,都是一气呵成的!还是不死心,拿来一台好机器也是703-A2芯片的,于是开BGA拆开重焊这个买来的芯片!最终还是和前一次一样的结果,
下面来请各位同行判断一下:到底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温度高了烧坏的!我会试出最终的结果!
注:BGA返修台式用的xxxxxx*****的

网友:
芯片不会这么不耐操吧,明显是芯片的问题嘛

网友:
几分钟下来搞定,是芯片质量的问题

网友:
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这段时间我也老买水货芯片

网友:
应该本身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是买到翻新的BGA了吧

网友:
会不会把显存搞挂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开始也以为是没焊好 结果换了三个都一样花屏 把原来的植球换上就好了 假芯片害人啊

网友:
703  有新的么 晕

网友:
是不是买到打磨的了哦

网友:
现在好多假货

网友:
假货害死人

网友:
前段时间703好像大部分是旧的吧 你估计是被奸商忽悠了。

网友:
谁家芯片 能质量好点的 推荐一个呗

网友:
G86-703-A2就没见过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