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235本本急救。。。

楼主(2011-12-08):
  今天接到一个HPNX6235的本本。刚开始开机断电,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后来找了个充电器一试不开机了。一下也不亮了。再细一看后边背面我的天可能是因为温度过高,把后边都已经烤的有些变形了,心想肯定是里边有件烧坏了。拆吧。拆开以后仔细观查,有一个FDS 6676AS 已经裂了。大家看就是这个位置。    因本人刚开始学维修本本。不知道这个场效应管会不会引起其它地方的损坏呢。。。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按型号换掉MOS管,再看看隔离管是不是也烧了

网友:
先把这个管子拆了,量一下后级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拆了,看前后极有没有短路了,谁不能肯定说对其他有没有影响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了。。。。如果不行再请教。。。

网友:
有时候只是电压不稳,击穿了这个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