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CT8待机电流达到0.6A,CPU供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1-12-08):
(无正文)

网友A:
再换一块芯片再看看,一般都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上下MOS管 你换了没

网友:
查看其他电压起来没有

网友B:
应该是自动上电了吧,VCORE电压到了5V自然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C:
电源管理控制和其他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问题!CPU供电芯片输出5V电压?下MOS管打开了?什么情况?

网友:
除了上下管,还有控制极也要查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也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块芯片再看看,一般都是芯片本身问题

开始也是怀疑芯片有短路成微短路,可已经换了两个了.也测量过待机时所有有关的待机下供电、都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控制和其他脚电压正常吗?

供电脚有5V、EN没电压、REF也没电压,可偏偏下场的G极有5V,不知道还要测量什么?

网友:
肯定是自动上电了
两种情况
1是CPu供电保护了
2是G极5V属正常 CPu电压未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自动上电了吧,VCORE电压到了5V自然也是不正常的

自动上电也有可能,但一通电、电流没有任何跳变,电流直接上到0.6A就不动,cPu供电芯片极烫、另外5V不是Vcore电压,而是下场管的G极电压

网友:
待机0.6偏大,你量下,应该有短路

网友:
3V.5V对地210左右,vcore对地426,2.5VSUS对地150,1.8V_S5对地215,VDDA_1V2对地24。请问这些有异常吗?待机时3.5v有电压

网友:
已经好了,是一个CPU供电下管GS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