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pld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1-12-08):
昂达915pld主板触发后复位灯长亮
一块昂达主板,插上电源,可以触发,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数码管无显示。短接一下复位插针,有复位反应,诊断卡上面所有的LED灭一下再亮起,有时复位后,数码管亮,显示FF,板上四个LED诊断灯1,3,4亮,2不亮。
上CPU触发开机,主板上和测试卡上的LED灯全部闪亮,过几秒后,显示FF,复位灯长亮。测CPU电源主控芯片U5(RT9245A)输出脚24脚2.16v,25脚2.17v,26脚2.10v,27脚2.11v。测CPU电源(四相)MOS管,上管G极0.21v,D极11.80v,S极0.20v;下管G极0.00v,D极0.20v,S极0.00v。
U5(RT9245A)和MOS管是通过U2,U3(RT9603×2),U4(RT9602)连接控制,通过以上数据,能否判定U2,U3,U4已经损坏?
请大师们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FF 就表示没有工作,查看CPU的复位和VCORE有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有思路啊!供电不正常,先修供电!VCORE供电有了再说!再修时钟复位!

网友:
j就是没有主攻电呗。。把电修出来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