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1重启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08):
雷击的本,加无线网卡不能关机,反复重启。去掉网卡,单用电池或适配器正常,电池开机后插上适配器直接关机待机,在按开机键能启动,不知道修那里了,大神们给指点下。这是图纸

网友:
第一,适配器有问题,电流变小,所以电池充电和开机就会保护;
第二,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负载变大就导致保护;
第三,充电电路有问题。
根据楼主说的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适配器确定好的么,或者看下放电MOS管有没有坏!去掉网卡正常那么换个新网卡看看!如果还是重启那么查网卡周边电路!

网友A:
适配器好的,换了个无线网卡,不认

网友B:
雷击怀的当然要看隔离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怀的当然要看隔离管是不是短路了

没问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好的,换了个无线网卡,不认

非常抱歉,我以为是本地网卡呢···如果是无线网卡的话,就麻烦了,我这边也有一架HP机器死活不认无线网卡,因为换了板子,可能要刷BIOS,但是还没执行·

网友:
搜了一下论坛,看来cq系列重启问题都不好解决啊

网友:
来看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