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围观铭瑄极光9600GT显卡花屏

楼主(2011-12-08):
     大家请看图,这个显卡花屏应该是显存有问题 吧?

补充内容 (2011-12-9 13:54):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补充内容 (2011-12-9 13:58):
大家看17楼我测试的结果图!显存A区有问题,但是找A区怎么找呀?谁有捷径?

补充内容 (2011-12-10 19:25):
今天把显存都吹下来了,还是花屏,难道GPU还有问题,还是正常情况下没有显存了就花屏啊。明天显存重新植球看看!

网友:
把显存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建议先杀显卡

网友:
又符号的花屏··就可能是现存··

网友:
怀疑是那种情况 我前几天才遇到,忘了 不是显卡的原因吧。

网友:
显存坏了吧!显存坏了重置是没有用的

网友:
风枪加焊GPU3分钟看看

网友:
新手 很少修显卡   这种花屏应该不是显存虚 可能是显存坏了或者GPU虚了。。。坐等LZ修复结果

网友:
一样一样的搞不就知道那的问题么

网友:
有些人就喜欢走捷径,成功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一步一步辛苦点,忠告

网友:
MATS測試 顯存  CPU

网友:
多谢分享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8#lastpost

网友:
我这有块和你的情况一样,不过显卡上的电容爆了1000u/6.3v4 个,还没修呢。

网友:
等LZ结果。看是GPU还是显存

网友:
排除显存供电滤波问题。一般就是显存坏了。最好还是把电容先全部换了,有示波器就不说了。

网友:
铭瑄极光9600GT显卡MATS测试图

网友(点评):
建议加焊GPU 在进行检测

网友(点评):
这个何止是A区啊 显存全都不正常 建议你看下显存供电吧

网友(点评):
mats版本不对或不是纯DOS下测的,楼上不会不要说,真正有问题的是A区和D区~~~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我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次的

网友:
后来呢,修好没,我就怕修到最后还是没修好,哎,浪费时间。以前看到这样的很少修,这次就想修好一个,毕竟是9600的,但是修了都两天了,GPU重新植球了,显存每个都加焊了,就差植显存啦!

网友:
其实显存一般重植没什么效果,直接找好的替换才使正道。

网友A:
这年头有意思,碰到故障总是先问。
GPU不先加焊你问个屁。

网友:
这看着怎么那么像 三星的显存呢!!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dell 1210 也是这样,换了4个显卡好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我的dell 1210也是加焊显存 显卡 都没有好,显卡的供电都好好的,后来 换了7400 7300 110mt 都没有好 7200好了,是笔记本

网友B:
楼主上传这个显卡的BIOS,我打开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传这个显卡的BIOS,我打开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哦,通过显卡BIOS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不好修

是啊,一共八块显存,我下班前拆掉了6块,明天拆最后两块!剩下最后两块,现在字都看不清楚了,其中拆掉的6个当中有可能还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有意思,碰到故障总是先问。
GPU不先加焊你问个屁。

你脑瓜有胞吧,我有BGA焊台,不差你说的那两步,至于加焊没加焊用不着用两天的功夫进行大眼瞪小眼的在那里等你说的这一步!

网友:
一般都先加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