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I5本关机后U口和开机键依然有供电

楼主(2011-12-08):
索尼EA系列的本,没有图纸,不开机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正常,开机在关机U口和开机键都有供电,U口的光电鼠标还亮,开机键也是像待机似的,一亮一暗的,把电池和适配器拔掉在插上不开机是正常的,一开机在关机就这样,单独用适配器或者电池都是一样,刷BIOS也无果,拔掉硬盘开机关机也无果,看来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但是,没有图纸无从下手,求助?

网友:
s3信号没有撤掉

网友(点评):
关机时序出错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的机器吧,是不是广达的板子啊,

网友:
英伟达的吧!你是不是在关机适配器不拔得状态啊

网友:
S3是个什么信号?请2楼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S3、S4有电平没

网友:
版号是MBX224,型号是EB300C的机器,谁有图纸能给共享一下么,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S4有电平没

s4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谁有图纸能给共享一下么,感激不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25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