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耳机没有声音,喇叭只有一个有声音,但是声音特别小,插入耳机喇叭还继续响

楼主(2011-12-08):
故障现象:耳机没有声音
              两个喇叭只有一个有声音,但是特别小,要凑近才能听到
             耳机插入后,喇叭还是有声音,不能切换。
维修过程:先排除软件故障,驱动换N个,未果。
                再换功放芯片:TPA6017      未果。
               再换声卡芯片ALC662          未果。
无助中……
求思路

网友:
你量下声卡的电压够不够啊

网友:
一个坏了吧!不会是口坏了吧,你检查过吗

网友:
这个本没弄好,让同行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们是海尔新乡售后
希望可以帮你
可以交换主板
QQ:2755855